19寸阳光家园断电后红灯不变绿灯

楼主(2013-02-17):
3台19寸阳光家园断电后再开红灯不变绿灯,充电一个小时后再开就正常了,或者连续插拔几次电源插头,就能亮。换过高压板故障依旧。无驱动板和灯管。有经验的告诉下是那儿的问题。我是新手。
只要不拔掉电源下次再开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很好修吧,你测给驱动板供电,驱动板给屏供电正不正常,按你所说的情况不拔插头就没事,重点查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不,我觉得你电容不良最有可能

网友:
应该改还是驱动板供电的一块有问题,看看3.3V的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驱动板 上的电容应该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