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认下面内存上面的没有反应不显示

楼主(2013-02-17):
           刚开门接了一台IBM T60的笔记本开机没有显示,拔了一条内存显示正常,在清理干净插回去没有反应,调换一下内存两条内存都是好的,放电试还是一样恢复BIOS还是一样,插下面那条可以显示,单单插上面那条没有显示,电流跑0.87,两条一起插跑0.95、、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重插内存多试试

网友:
插上面条内存槽报警1-3-4-3,不插内存1-3-3-1,两条一起插没有报警、、、阻值正常也焊过槽、、、请问这样报警什么问题???用一条内存又可以真奇怪、、还有不开机情况下还有电流声,用一条内存进到系统都正常、、、

网友:
内存插槽,排阻或者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