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好特别的说

楼主(2013-02-17):
dell755的主板 点不亮了 开机风扇转 不自检,维修要80大圆 tb买了块诊断卡 等到了测一下

网友:
dell的755其前面板上有测试灯的,可以根据灯的情况来判断那里出问题!

网友:
dell的板不支持诊断卡的。

网友:
有些不行。这个板不好修

网友:
你诊断卡拿回来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了它

网友:
tb买了块高级诊断卡 带屏幕的 居然 居然只有一半显示 换货中。。。
楼主估计修补好这个板子,还没入门呢。。

请教坛子里的高人,工控机板(全长cpu卡)怎么不支持诊断卡,正常的板子插上诊断卡无法开机,拔下来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