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怪故障,华硕M2N68 错误代码70

楼主(2013-02-17):
        一块华硕M2N68 主板,正常开机进系统后重新启动都能正常进系统,但如果是关机,再开机显示器显示完显卡信息后就无图像,显示器指示灯是绿色表示有信号,诊断卡代码停在70处, 如果把电源线拔掉过半分钟再插上去开机又能正常进系统,这时可以看到在显示完显卡信息后诊断的代码不再显示70,而是跳到71-80... ...。求解答!!刷过BIOS 也是一样。桥也加焊过。

网友:
这个是一般是桥本身有问题了,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我也怀疑是桥的问题;仔细再查下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排除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