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笔记本 声音问题

楼主(2013-02-17):
声音驱动装不上 声音图标是X 静音模式
笔记本

网友:
去官网下载驱动;不要用什么驱动精灵。驱动对了装不上就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如果去官网下不下来可以换个镜像试试

网友:
首先换官网的驱动或换不同版本的系统。如不行就换声卡芯片,还不行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