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关机了,但主机还在正常运转。。。

楼主(2013-02-17):
一块YESTON A6主板关机关不死,内存,CPU都换过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PCI 插槽有安装的设备吗 移除试试 。 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 关机变成重启的情况

网友:
我有遇到一个客户 配的新机器就有这种问题  有时候好 有时候关了还会转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换电源  再查主板

网友:
系统最小化,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  , 有机子就是不容易关机但是做下系统就OK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不行就主板了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 ,在换个电源试一试,不行只有修主板了

网友:
io我修过一个是IO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我碰到过一次,但没碰到过电源坏了还能进系统的

网友:
主板的主题,10楼的正解

网友:
电源坏了。

网友(2013-10-03):
元芳更想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  , 有机子就是不容易关机但是做下系统就OK了,

嗯,我也觉得是系统问题。昨天刚在书上看到有一案例就是这样,关机后显示器显示正在关机,但主机风扇还是一只转,下面的案例分析好像说是系统不支持硬件的acpi功能导致的关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