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监控温度一会高温一会底温怎么修

楼主(2013-02-17):
AM2的主板,用软件看,监控温度一会高温一会底温,摸过没有高温的芯片,要换IO还是怎么修.修过的大师麻烦指点我下吧

网友:
一会显示30度,一会就显示70到80度鲁大师就报警了
用是没事跑3DMARK03也能跑完,

网友:
换cpu试,amd的u有这问题

网友:
软件测的主板温度你也信?你用温度计侧过吗?不是你机器的毛病,是你自己的疑心病。
就像一个健康的人,遇到一个忽悠大夫,说你这有毛病那有毛病,就想去住院一样。

网友:
3DMARK03能跑完,那就没事,鲁大师没个准的,,

网友:
3DMARK03能跑完,那就没事,鲁大师没个准的

网友:
使用正常不就是正常的了,这么关注于没有意义的东西干什么

网友:
如我自用,就不说了,我想修好,挣钱呀.现在的人都是用软件测.如他在测时发现主板温度不正常,来换找,我再说不清,不就麻烦了.

网友:
总有一些人不会用软件的。卖给他呀

网友A:
这钱你怎么挣?能测温的软件多如牛毛,几乎每个都有温度跳变的问题,毛病在软件上,请问你准备修主板的什么地方?你也不可能把这些测温软件都禁止了。

我看你是挣钱挣错地方了。

WJC

网友:
昂达有3款系列的AMD的板,用测温软件都不准,都是30-90度跳变,打电话问过厂家,都说不要相信那软件,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打电话问厂家呢?

网友:
只要可以正常用就行,要么就换板子,不要用软件测了

网友:
昨天我又碰到一温度高的AM2主板开机显示30度,运行个十分钟左右就会关机(显示90度左右).我用贴纸,贴到AM2座上.你别说马上就没事了运行几个小时都不关机.CPU温度在30到40度左右,主板在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你怎么挣?能测温的软件多如牛毛,几乎每个都有温度跳变的问题,毛病在软件上,请问你准备修主板的什 ...

多谢张先生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