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土包 做笔记本显卡BGA。 第一次做BGA。现在进行准备工作。大家指导一下小弟。

楼主(2013-02-17):
现有设备列表:

1.高迪853恒温无铅预热台:¥260

2.安泰信AT8586 二合一热风台焊台:¥275

3.60W恒温电烙铁:¥55

4.美国AMTECH 559助焊膏 ¥90

5.白光FR100-05吸锡线 ¥17

6.其他小工具

需维修设备:
华硕 F80S 主板 更换显卡芯片

订货的芯片是植好球的。

主要问题:
1.预热台控制在什么温度较好?

2.拆芯片时候注意的地方?

3.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补充内容 (2013-2-25 11:13):
1号工具拆小PCB的BGA还是很给力的。
有铅都不用风枪。
拆大点的板子会出现变形。受热不均啊。

网友:
做做早期的台板应该还可以 如果是新板你能顺利做好,那我等花你投资的10倍上BGA情何堪

网友:
130度 均匀加热

网友A:
论坛上这方面的帖子很多,最好先去认真读一读,了解一下实践过的人的看法和做法,应该有好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3106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7849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26629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7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1

那个853做预热,个人看法真还比不上光波炉或者电陶炉,甚至比不上取暖器+TM902C温度表。至少上面我提到的几样东西论坛上不少人能成功地当预热台做好BGA拆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这方面的帖子很多,最好先去认真读一读,了解一下实践过的人的看法和做法,应该有好处。

http://w ...

受教。先用这个预热台试试。不行用家里美的800W的取暖器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先用这个预热台试试。不行用家里美的800W的取暖器烤。

调节PCB与预热台的距离可以控制温度,但不是很方便。最好十几元钱买个2KW的电子调压器(2KW 的产品网上很多,买的时候注意一下输出最低电压,不要大于50V,也不要买功率太小的电子调压器),用来控制取暖器温度,如果你有带温度检测的万用表就用它来监视温度,如果没有花15元买个TM902C数字温度表来监视。总共也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