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风扇报错

楼主(2013-02-17):
各位大虾,新年大发财,,,
在此,小弟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本人维修一台IBM T60,风扇报错的电脑。。换了全新的风扇后。在国内正常使用(深圳),,无问题。。可是到美国(纽约)(室内温度16—21度),一开机还是报风扇出错(FAN ERROR),请问应该如何解决呢??在此先谢谢大虾们!!!

网友:
接口没插好?

网友:
和在那里用没有关系,,,还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深圳也差不多20多度吧。。肯定是风扇的问题了。好像风扇常转也会报错。

网友:
谢谢,回答,,那怎么会在深圳用一切正常呢?!
风扇不会接错的。。已经请师傅确认过。。
维修师傅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有更详细的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