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NTA91B驱动板如何驱动MTD M190MWW1屏?

楼主(2013-02-17):
我有一块乐华的B.NTA91B 8373驱动板,接BOE HT190WG1能够正常显示,但接MTD M190MWW1屏白屏,不能显示,是不是需要重新烧写软件?

网友:
是,乐华通用程序里面都有几个分辨率一样,但是型号不一样的ROM
同意楼主:
5.0
石墙
同意楼主:

网友:
换程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