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花屏

楼主(2013-02-17):
  联想Z460开机到桌面一切正常 看PPS或在线看电影 ,电影画面带有蓝色斑点,画面像卡碟一样,变模糊,让后死机接着蓝屏。 散热做过,现在不敢肯定是不是显卡坏掉!有没有谁遇见过!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供电,内在供电之类的看下

网友:
看蓝屏代码就知道是显卡还是内存方面引起的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一般显卡居多

网友:
做显卡没有啊?  如果做了没好用  百分80是显卡坏了

网友:
A1278上电时序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感觉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ATI卡的话,要换的

网友:
不过,亦可以找个屏先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再换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以前碰到过

网友:
做个系统看看吧,动不动就怀疑主板呢

网友:
先排除内存 系统

网友:
把显卡热一下试

网友:
我和你的本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