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5显示器调好亮度关机后又和原来一样

楼主(2013-02-17):
就是亮度和对比度都很高把他调低以后.关机或者怕掉电源线.在开机就又和原来一样.调好都不能保存

补充内容 (2013-2-18 16:28):
对比后发现是这样的问题了.能保存里面的设置.拔掉电源线或者关机和拔掉VGA线后在插上屏就变成白的样子.调对比和亮度都没用.只能复位出厂设置才OK.但关机或者和拔插VGA线又一样

网友:
MCU出错或用户设置24C存储芯片坏了吧,先清空24C看看,不行换24C芯片,24C大容量能替换小容量,小容量不能替换大容量

网友:
换个新的存贮,,,

网友:
应该是24C02 寄存器的问题

网友A:
没有看到24C只有32脚的39VF010是这个吗

网友:
在退出时菜单中有没有保存选项?早期的机器需要保存才能记忆。否则只是当时有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24C只有32脚的39VF010是这个吗

以前的显示器,设置以后要“保存”再“退出”,没有“保存”要调到“退出”菜单“确定”退出,不要直接使用返回键退出,不然不能记忆保存。还不行的话只有刷这个plcc32的39VF010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显示器,设置以后要“保存”再“退出”,没有“保存”要调到“退出”菜单“确定”退出,不要直接使 ...

仔细对比.能保存所调的设置.问题是关机屏就变成有些发白.但复位就可以了..题目没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