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触发

楼主(2013-02-17):
接到一台华硕K42JR机器,拿来是不触发,拆机后裸板放了一CMOS电后,可以自动开机,然后按住开关关机后电流到0。01就再也没有反应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补充一下,依据上电时序,EC_RST正常,EC 125PIN有跳变,但PM_PWRBTN#没有任何变化,怀疑EC有问题。

网友:
今天也接了个华硕的,主板是K42JC,也是不通电,EC的rsmrst打死不出来,EC_RST#,AC_IN_OC#,LID_SW#,SUS_PG,晶振都正常,BIOS也刷了个(但不知道对不对),EC换了,还是鸟样,没思路了!
查了半天,还是觉得是BIOS但没找到,唉~

网友:
俺今天也碰到一个k42jb,板号k42jr,有待机不触发,正在刷bios=下看行不。

补充内容 (2013-3-10 13:05):
刷了两个bios上去还是同样问题,现在求解中

网友(2013-04-04):
我这个机子郁闷。大短路,取了个短路的芯片还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