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V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2-17):
机器拿过来接电跑到1.3V左右 小小的跳变几次大约5秒左右掉电了

测了所有的电感都有电出来。另外在充电电池接口旁有一个MOS管烧坏了。一个二极管也击穿了。换了一个同沟道的。二极管换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
感觉到了内存但内存没过。诊断卡跑D4
   测MOS1 2和5 6脚阻值为400+   3  4脚和5  6脚为110   所连电感也是110
是不是MOS管没换对,
   不知道怎么查了。。主板上好多元件没有标识。图纸下了,大概要查那些元件啊。。
  蛇年第一贴:  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啊。。。。  生意兴隆,  希望自己的技术能有一点进步

网友:
电容问题吧 元芳你怎看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
我也有怀疑BIOS  但我们的编程器刷不了这一种BIOS

网友:
我测了烧坏周围的电容没有坏的。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如果你换的MOS管好的话,应该是充电芯片为主的相关电路引起的掉电。

网友:
晕死,今天早上测试不掉电了。好了,就换了那几个体原件昨天死活不行,真是怪事

网友(2014-11-16):
各个电压和信号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