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9VER1.3板子,故障有点怪

楼主(2013-02-17):
客户送来一块主板,通电复位灯长亮,测量内存1.8V,0.9V正常为,CPU电压为0.95V,总线供电没有电压。20秒断电,这时连3.3V也没有了,先修CPU电压吧,换ISL6566后CPU供电为1.2V,开始跑码,跑到D0-D3-D5-C1时又断电。BIOS刷了,IO换了,MS-6G也换了,单桥也加焊了,路过神仙请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吧,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V星的主板  不好修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高手修过这样的故障吗??出来帮忙一下吧

网友:
换内存,或usb短路

网友:
内存换过了,USB没有查,明天看一下,多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跑到C1就断电,当跑到C1时,会不会报警啊???
跑到C1的情况很多,如:IO 北桥,内存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