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 屏显示不全 外接正常,是码片问题吗?求码片的原理图?

楼主(2013-02-17):
上网本 屏显示不全 外接正常,是码片问题吗?求码片的原理图?最好有测试方法建议。。。
BIOS下也是显示不全面,排除系统问题,不接硬盘的时候也是无法全屏显示,底下一部分没有掉。。求解决方案,论坛有提到此种情况,但楼主未提供解决方案。。。

补充内容 (2013-2-28 17:27):
生意丢了。。报价450元,本来这个机器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码片好像是DELL的才需要刷吧。
给屏取下来点下看是不是屏有问题了。
如果你认为是码片的问题,给原来屏的码片读取出来刷过去,或者给原来的码片换到新的屏上去看看。
外接正常也不能完全保证显卡没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慢慢排除吧。

网友:
确定屏问题了,给大家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