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串的灯泡一闪一闪,有电压输出,怎么回事?(拿掉串的灯泡就好了)

楼主(2013-02-17):
HS8108B芯片,串的灯泡100w,在12v输出位置接一个55w的汽车远光灯泡做负载,接的负载能正常亮,但是这个负载同串的保险灯泡一起,一会闪一下,一会闪一下,有规律的,大约4-5秒闪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

将串的保险灯泡取下,接这个55w的负载,直接无输出,是不是过流保护?

-------------
已解决,应该是串的灯泡太大,导致被分了太多电压,使后面的电压达不到启动电压,所以有打嗝了。

另外一个问题:
我设定的12v输出电压,但是接到55w灯泡后,再测电压即降到11v,设定到11v,再测电压降到10v,设定10v,测电压降到9v,这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是电流表(机械表)分压了?

网友:
就12V这一个回路电压下降呢,还是别的电压(空载的+5V、+3.3V等)也一起下降?

网友A:
我已经把5v和3.3v的肖特基取掉了,所以测不到5v和3.3v有没有压降。
不过我估计应该是电流表分压了。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源,带主动PFC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把5v和3.3v的肖特基取掉了,所以测不到5v和3.3v有没有压降。
不过我估计应该是电流表分压了。

串了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表前端电压或电流表两端压降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了电流表?测一下电流表前端电压或电流表两端压降不就知道了吗?

有道理,简单的东西往往容易忽略给忘记,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电源,带主动PFC吗?

还主动呢,被动的都是一个铁板坏,板下面直接串过去了,现在的电源,唉,全部都造假。价格恶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