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散热有先天缺陷

楼主(2013-02-17):
大家 是怎么解决的
DELL

网友:
散热模组有问题 设计有缺陷少设计一螺丝易散热模组
变形 接处不是很好 好反修

网友:
这个怎么知道的?有图片吗

网友:
今天刚修一这机器,北桥问题,散热导致。

网友:
通病了,导管太长,三个发热大户又只有一根管子。加铜片,改长转,没别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