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da路由器N300设置求解

楼主(2013-02-17):
ip地址:192.168.0.1
这是个无线和有线两用路由
有时明明网络连接上了但是就是上不了网
请高手指点一下
密码是原始的
保存出来就是这下面两幅页面翻来复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30308010/QQ/WinTemp/RichOle/)IHkDRU6TPAECLFCIZ%7B37.jpg 需要设置哪些地方
哪些需要开启哪些需要禁止请指点指点。。。多谢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30308010/QQ/WinTemp/RichOle/WT))%7BJ3$IK~XDGDGHVHW(B2.jpg

网友:
一般只要你按着路由器设置向导设置下来的都没问题 问题是你的路由器和猫其中肯定有不稳定的 我的腾达猫就是有时候就需要将猫和路由器的电源拔掉重新插上才能上去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啊,按顺序排查故障,先确定猫拨号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了,具体路由器哪里问题就不好说 了

网友:
图挂了  检查DHCP配置 特别是DNS。 也有可能是FLASH挂了,另外找片合适的上编程器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我买路由时老板说不要猫,这个路由集成了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啊,按顺序排查故障,先确定猫拨号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就是路由器的问题了,具体路由器哪里问 ...

没有猫,我买时老板说猫集成在路由里面

网友(2013-11-11):
你在设置界面把路由恢复下出厂设置后,在检查下连线看真常不、还有一个是电信或铁通方面的问题,DNS一般不稳定。有时获取不到,你设下IP 段能解决。

网友:
猫是用来接电话线的,你这个路由器连电话线接口都没有,怎么可能集成了猫呢?

网友(2014-02-02):
把猫路由电源断开然后先开猫后开路由

网友:
新人学习中,请多关照

网友:
图挂了,看不到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