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 isl95831 是如何开启 vr2(集成显卡电压) 之谜

楼主(2013-02-18):
关于这个问题我彻夜未眠。今天一大早坐在电脑面前 立誓 。不搞清楚 绝不吃早茶。!、
大家都知道,到了 6系列芯片组后。 cpu 控制核心电压 的方式 由“ ivmp 11.1” 改为 “ivmp 12” 也就意味着 以前那些 并行组合 vid 已经改为串行 总线 VID 进行控制。竟然连可爱的 GFX_VID (集显电压调节) 也不见了,大家都为此而茫然。究竟 这个 gfx是怎么回事 !?

献上主角 ISL95831 :它是这个 3+1 相 电源管理芯片。
他的诞生 为 Intel ivm12 提供了一个完美 的解决方案 。
他内部 集成了2路 VR 控制器  VR1 和VR2 。
VR1 是 控制 3相 cpu  vcore,  vr2 就是控制 gfx vcore 。
它们分别为 cpu 进行供电,控制 。下面我就来说说我的观点

当 VR_ON 被打开后。
95831 开始 vr1 的控制,进行cpu vcore 供电。
在这时候 如果cpu 由于一些故障 未能 通过 dmi 总线 读取到bios,  就不能通过 svid 来进行 电压调节。
95831 在 svid 无效的时候 还是会打开 vr1 ,并产生核心电压。 但vr2 不会有动作,此时 svid 上只有平稳的直流电没有波形!   这就是大家所讲的 刷个bios gfx 电压 就神奇的出来了。可以说明cpu 未能完全工作,也就不会产生svid自然也就不能产生gfx。
那么跟这个着点 我在 intel 白皮书里面找到了 强而有力的证据

在文档 7.1 中说明了
(The VCC pins and VAXG pins must be supplied with the voltage determined by theprocessor Serial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VID) interface. Table 7-1 specifies the voltage level for the various VIDs.)
翻译
(的VCC引脚和VAXG的引脚必须提供的电压由处理器串行电压识别(SVID)接口。表7-1指定的电压级别的各种的VID。)

那么 由此得出 在架构 为 hm6 集成 + isl 95831 管理芯片 的平台上 。 gfx 是由 svid 进行控制。且cpu 必须得到有效的bios参数 才可发出 正确的 svid 。但这并不代表 cpu 未跑码,只是 未能跑到 要显示 而已。大家不妨做个测试。其实在 svid 有效之前 内存上面 可以测到 一小段波形的 !

以上仅是小弟的个人观点,为 攻破 95831 这神秘芯片 做一点点贡献。

谢谢大家发表一些 不一样的看法。

另外想说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手上的 989 988 假负载 并不适用于 二代 988 平台 和 三代 988 平台的cpu 呢?。总之我这个 灯座和 假负载 都不适用。

补充内容 (2013-2-20 10:49):
svid 也可以理解为 i2c 总线 谢谢更正!

网友(点评):
CPU的VID是否与BIOS相关。 集成GPU的VID是否与BIOS相关。

网友(点评):
GFX的开启必须是CPU要跑马?

网友:
佩服你的求知精神。。。。。。。。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欢迎大家讨论。这个 95831 是比较 有 特殊性质的 芯片 比较常见于 仁宝 代工的 机型!、

网友:
新手看着有点吃力。麻烦写详细点吧。

网友A:
二代 988 平台 和 三代 988 平台
工厂是用什么来作假负载?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明白,不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后面不是很懂,也许我们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 988 平台 和 三代 988 平台
工厂是用什么来作假负载?

我就是想知道、但淘宝上没有人注意到 这种不兼容、想在这边呼吁一下大家,顺便求教是否是我个人问题没有对应的负载也挺麻烦的

网友:
想问下,CPU电压时如何产生的。我找了ISL6262的数据手册,是intel IMVP-6 specification的
以及CPU手册的

VRON开启后,VRM软启动到VBOOT,CLK_EN#变低,IMVP-6 PGOOD延时后才变高。在VBOOT到PGOOD变高期间,CPU并未工作,因为没有复位,那么VID从何而来呢?
从CPU的手册可以看到,CPU的VID引脚需要上拉电压3.3V,这个电压时内部上拉呢,还是外部上拉。看了图纸,是直接进VRM的。不清楚CPU有没有3,3V的供电。好像没有,那么就是在VRM内上拉的?

在VBOOT到PGOOD变高期间,VID COMMANDED VOLTAGE是怎么来的。是否VRM内部拉低某些VID脚位,形成VIDS,CPU有供电以及复位后,CPU再驱动VID?
或是CPU的VID模块得到3.3的供电后,该模块驱动某个默认VID,VRM得到后输出CPU的核心电压。最后CPU再输出具体的VID?

最大可能就是VRON开启后 ,VRM输出默认VID的CPU电压和PGOOD,然后CPU供电复位后再驱动VID。

CPU的VID和BIOS是否有关系?BIOS中的代码是否含有驱动VID代码之类的?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了,95831我遇到好多个不出另外一个电压的板子了,都修不出来,

网友:
我是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是 我现在讲的是都是建立在 imvp12 上的。你在ivm12 已经看不到 cpu 的vid 并行组合 也看不到 GPU的 vid 并行组合了。。全部由 svid 串行总线给代替。官方文档 也说明了 。vcore 和 vaxg(gfx 电压) 由 svid 代替发出。所以 不能把imvp 6 完全 运用在 ivm12 上。

另外 gfx 电压开启顺序我想是 在cpu 正确跑马完成后 才开启 集显电压进行显示。这里的意思 可能包括。cpu 因为 各种原因 (bios ) 跑马了 但是 没有跑完。或者卡代码 会导致 svid 无效

某些主板不是用 95831 芯片的 则由 ec 控制时序 单独发出 gfx 电压开启信号。并反馈 gfx 好信号完成 时序!

网友B:
我有块东芝L750的板,也是gfx vcore 出不来正常为0.4V左右,CPU的供电芯片是95835,VCORE是正常的1.15V,求解

网友:
感谢LZ分享,这个95831的芯片我都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东芝L750的板,也是gfx vcore 出不来正常为0.4V左右,CPU的供电芯片是95835,VCORE是正常的1.15V,求 ...

打 svid 波形如果无波。先不要查 gfx 先查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 svid 波形如果无波。先不要查 gfx 先查 不跑码

你那个CPU手册能否传我一份。我这不好找

网友:
奉上白皮书。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自行研究。

intel cpu 1-3代文档

翻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