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后的故障

楼主(2013-02-18):
换好高压板后,灯管可以点亮,是常亮,开关不能控制(开关是好的)不知是怎么回事?寻求一份详细的答案。

网友(点评):
ON接错可能性极大,再查

网友:
高压板控制线没有接对,或者是电平不对

网友:
你换的是原装高压板还是改装的如果是改装的那就要考虑,电平的问题一般PON都要接高电平,关机时是低电平

网友:
有些个别机子就是这样,我现在用的这台显示器就是这样的,不影响,可以用!

网友:
瞎说,厂家那么2呀,能设计背光常亮的吗,这个楼主改高压板可能ON接错“我见到有人接5V上”,还有楼主看下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反复接了几次,就是控制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