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通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3-02-18):
三星711N显示器,开始时是通电无显示,电源指示灯长亮,按下电源开关指示灯能灭。折开后发现有三个电容鼓包,分别是两个820uF 25V和一个 330uF 25V。换掉后就变成:通电后无显示,电源指示灯闪烁,按开关不反应,还听到有个继电器开合的响声。
  因为换电容时找不到820uF25v的,就用了 1000uF25v的代替,怀疑是这样换搞烧了什么东西,可是不懂查哪里,测刚换的电容两端发现有短路,拆开还是一样,再拆附近的MBRF20100CT来测焊点,还是一样……
  各位大侠指点下是什么问题。我是刚学的,什么都不懂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负载有短路,你要查一下负载5V和12V特别是背光板上的MOS管

网友:
你可以先断开高压板供电电源,注意一定要保证不要断开电源取样那块否则会烧件

网友:
碰到一样的问题啦!没解决啊

网友:
我估计是高压板上的 mos 管 烧掉了 一个  4606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果真是高压板上那个6脚芯片烧了

网友(点评):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明明是8个脚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芯片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的两个4502应该有一个烧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八脚芯片,4606.4502.或其它什么型号的,但一定是,1234脚全分开不相连,5678脚全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或两个短路了。
,万用表,用通风档,,,,黑笔接5678脚,,红笔测1234脚,通了,就是坏了。换了,就OK了,,,注意看有没有高压板过电源的保险烧坏没有。。。。

网友:
学习了,谢谢,请问那两个mos管是干什么用的?新手学习中

网友:
三星711N 通病    大多都是换完电容灯就不亮了  然后灯狂闪  高压那块 换俩4606  就好

网友:
高压芯片有问题 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