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Z201液晶显示器如何拆,有图

楼主(2013-02-18):
请问大家现代Z201液晶显示器如何拆?背面一个螺丝也没有,那个底座怎么取出来?图中底座两个孔位有螺丝,孔位对面还有一个螺丝,不过这三个螺丝都挡住了,拧不出来,难道有折弯90度的螺丝刀?

网友:
没有拆过这个,有图也无法具体看得懂,只能说肯定有一个地方可以弄开的,仔细找找,研究下。

网友:
脖上的两个不用拆,这种底座可能和三星的类似,是靠卡扣固定的。

网友:
向下用力拉出底座,这个是有个金属暗卡的,,,

网友A:
图中箭头那里有个金属薄片做成的卡,,使劲向外拉,,

网友A:
内部的结构————装配图
两个图分别为前视图,。。后视图,,

网友:
楼上的回答好细致,就是直接往外拉!

网友:
用力想下拉 就可以了

网友:
握住底座左右晃动往外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箭头那里有个金属薄片做成的卡,,使劲向外拉,,

谢谢,硬拉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结构————装配图
两个图分别为前视图,。。后视图,,

谢谢,硬拉出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拆开了

网友:
LZ 这机器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显示器直接拔那个座子,要用力,就能拔下来了,下面有个螺丝,然后用手掰屏的边框就能拆开了

网友:
用力扳,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螺丝。全是暗扣

网友:
不用拆的。,

网友:
左右晃着往外拉就行了

网友:
我拆过,我也是煞费苦心!方法:把拆掉底座的显示器竖放,两脚同时踩着底座轴下部,两手拉显示器底部,只要用力百分百能拔掉!不过注意,拔时脸扬起,不要低头,预防拔掉碰到牙齿!我就是一个,痛了两天,还好牙没掉!

网友(点评):
不要用蛮力啊,左右摇摆

网友:
我拆过,我也是煞费苦心!方法:把拆掉底座的显示器竖放,两脚同时踩着底座轴下部,两手拉显示器底部,只要用力百分百能拔掉!不过注意,拔时脸扬起,不要低头,预防拔掉碰到牙齿!我就是一个,痛了两天,还好牙没掉!
ehuangjun138
不要用蛮力啊,左右摇摆

网友:
用力接就OK,

网友:
把底座加上去,捏紧,然后来一招降龙十八掌到底座,一般就OK了。

网友:
左右使劲往下抽出即可~

网友:
SB现代显示器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个罗丝,我都是用尖嘴钳慢慢弄,是一个S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