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 42LCD电视--图像倒置

楼主(2013-02-18):
TCL 42LCD电视--图像倒置,还没见过。有见过的指导一下如何修。进工厂模式调不回来。问题在那?
工厂

网友:
没遇到过 请教当地修电视的呀

网友:
液晶屏装倒拉。。。。。。。。。。。。

网友:
呵呵,这故障没遇过,你换块逻辑板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参错误造成的,调整就可以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一般的都能在工厂菜单里面调过来,里面没有的就只能涮数据了

网友:
液晶屏装倒拉。。。。。。。。。。。。。。。。。。

网友:
没见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