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故障求助

楼主(2013-02-18):
三星 R428      BA41-01215A

待机正常,能触发  电流至 0.44 卡住,  测 1.05V 电压偏低 只有0.8V多

直接更换了  电源管理 U515  实为 PS51117   更换后电压正常,机器可以正常启动了,  但用了 2天后 又坏同样的 故障,    我又换了一片,随便把双场管 Q12 也换掉了  开机正常了,  但关机后  再开机又 是 只有0.8V  了,

    供电和后级无法 断开, 到底是 后级拖低,还是后级拖烧,  还是供电自身 有某小 阻容原件 不良  是屡烧,还是加热后导致的一时的回光返照

有哪位 大师 指点些迷津

网友:
估计是后级拉低所致,可以将1.05V负载去掉试机(或查相关电容有无漏电现象?),看1.05V能否回升,否则,查芯片的主供电。

网友:
楼主还是用波波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检查南桥背后的电容 先按通病维修

网友:
把负载去掉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修啊,有料板就好了

网友:
真是头痛把电容拆啦。电流0。8A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失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