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知道联想的865G-M8 V3.1D这块主板开机电路的三端稳压器在哪里。

楼主(2013-02-18):
(图片)

网友:
如果这款主板不是通过三端稳压器将开机电路的ATX5VSB电压转成3V输出的。那是通过什么元件做到这一步的。谢谢。

网友:
is6505芯片提供的rsmvcc3就是3vsb

网友:
谢谢老师的解答。根据你的讲解。我在主板上找了个is6506芯片。我看到这个芯片的实物的引脚有8根。经过测量发现他得第一脚是5VSB的输入脚第二脚输出3.3V和一个非门相连。可以确定这个元件是起到了将5V电压转化成了3V电压输出。可我在电路图上看到这个芯片的电路图显示这个芯片有的十几根引脚这是为什么,他和实物不一样,谢谢了老师。谢谢你能再和我说说。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通过三端稳压器输出待机电压的

网友B:
这个芯片还是双路供电转换芯片,开启信号是slp_4#和slp_3#都为高电平时,从电源产生的3.3v通过mf1这个场管产生3vsb.并由第5脚受12v驱动.另外的u35,u37是复合的场管n+p沟道.他们从5v转为5vsb,测量点在5678脚有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还是双路供电转换芯片,开启信号是slp_4#和slp_3#都为高电平时,从电源产生的3.3v通过mf1这个场管产生 ...

感谢老师的讲解。谢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通过三端稳压器输出待机电压的

感谢老师的讲解。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师的讲解。谢谢了。

我是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