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内显花屏外显正常拆机后变成开机掉电

楼主(2013-02-18):
接同行一Z460,刚拿来测试发现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内显花屏伴有波纹上下跳动,接外显正常,以为是屏线或屏,拆机后再开,变成开机掉电了,上U和内存一次跳变到0.5左右掉电,不上U和内存到0.3左右掉电,掉电后可触发,但是电流无跳变,然后掉电,要把电源断掉后再触发电流才有跳变然后掉电,上电瞬间测电压都有,只是有些偏低,想着应该是时间太短测不出,但是该出的电压都出了,想到内显花屏转变成开机掉电,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显卡上,加焊,无果,涛声依旧。至此无思路了,望各路神仙指点一二    后来按图纸量了所有电压,均正常,该出的都出了,

网友:
都没高手吗

网友:
有加独立显卡上过吗?

网友:
加焊了两次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动到什么地方才变成了掉电的,要么就是有短路要么就是缺电压了

网友:
就是呀,郁闷了,电压应该不缺的,照着图纸上一路一路量过了,都出了,短路又量不出,郁闷了,现在想动动桥试试了,HM55的桥

网友:
那桥有黑胶的吧?加焊可能都短路了,只能重做了。

网友:
只是四个角点了八点黑胶

网友:
求思路呀哪位大神来指点下

网友:
郁闷啦,HM55也加焊过啦,也不行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