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进系统都是好的,一进系统就掉电重启,有通病吗?

楼主(2013-02-1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肯定有通病呀。B460  V460都有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   是什么通病可以说说吗???

网友:
1、遇到过系统导致的
2、供电不稳

网友:
刷过BIOS试试

网友:
加焊下供电IC看看

网友(2013-04-14):
我都遇到过 2台这样的了,显卡  南桥  供电芯片 全换过 。都没好!!!!

网友:
希望  有谁能找到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