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 自动上电

楼主(2013-02-18):
客户拿过来一台R400笔记本,现象是自动上电,机器能正常使用,CMOS电池 电压正常,RTCVCC到各个线路都通,RTCRST到南桥线路也正常,没有思路了,有遇到过的并修好的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查RTC电路,有个二极管

网友:
自动上电到多少?上电以后是什么状态?

网友A:
把 时间设置下,有的第一次是那样子的呀

网友:
那么,你应该重点查EC的相关供电电路,有无异常;
还要考虑EC本身是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时间设置下,有的第一次是那样子的呀

设置完重插电源还是一样自己上电

网友:
EC可能不良,电容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