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监控的12V2A电源改成12V的充电器,

楼主(2013-02-18):
能不能给监控的12V2A电源改成12V的充电器,需要加什么东西,还是直接都可以用,高手帮帮忙

网友:
拆机,加一个1欧2W左右的电阻做输出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A:
直接串到正极输出上面就可以?    别的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是红灯,充满以后会变成蓝灯  这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到正极输出上面就可以?    别的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是红灯,充满以后会变成蓝灯  这个可以吗?

这个不会转灯,要它会转灯,你得用TL431和大功率三极管自制一个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B:
这个基本不行,充电器需要脉冲电流,太平滑的电流对充电不利,而且根据电池的类型不同要有不同的保护电路,不是开关电源就能当充电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不行,充电器需要脉冲电流,太平滑的电流对充电不利,而且根据电池的类型不同要有不同的保护电路, ...

诚恳请教一下:传统说法都是需要用脉冲电流来充电,不过现在市面上很多给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用的移动电源,里面电芯难道都是通过控制电路逆变成脉冲电流输出的么?

网友:
如果是傻充,在电压调高到15伏以上,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充电,但要自己掌握充电时间;如果想智能充,就要增加以LM324为核心的充电电路,改起来比较复杂,不如自己在淘宝上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诚恳请教一下:传统说法都是需要用脉冲电流来充电,不过现在市面上很多给手机或平板电脑充电用的移动电源 ...

是用DC-DC变换,加上检测和反馈电路,电流不是稳恒的。改装比较复杂,还是买一只吧。

网友:
个人觉着楼主的想法很好啊  但是我不会  还是学习下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