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批V星主板7388,按RST或短接灰线才可点亮

楼主(2013-02-18):
网吧送修的一批主板,型号MS-7388,有V1.0,有V3.1的。故障为时好时坏,坏的时候表现为有复位不跑码,好的时候连续点个十来遍都可点亮,但放一放又不行了。
有的主板按RST可以跑码点亮。有的按RST没反应,但是对地短接灰线可以跑码点亮。
当不跑码时,测得一些数值如下:
CPU Vcore 1.11V(
4200+
CPU微热
),RST跳线3.3V,PWR跳线3.3V,32.768晶振0.41V 0.52V,南桥热了,北桥基本不热,灰线4.47V,内存、总线、南北桥供电都正常。这个算是复位电路的故障吧,不知道该查哪些地方了。下面是参考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3316
该板时序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769
该板
按照提供方法修好的另有加分哦!
我来回答
cpu

网友:
没人修过吗,给个思路也行啊,该查哪些东西,往那个方面去修?

网友:
你这样发帖没有人会有思路的,拿一块上点图做点讲解那样就会有思路的、、

网友:
别烦恼了,7388的通病-----IO F71882坏了,坏了应该会好。我修过这种板子的这个故障。

网友:
应该是IO挂了,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是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和外围电路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IO吧,南桥给的复位信号有问题我觉的

网友:
个人觉得你查一下拉低灰线的线路,估计那个管的损坏造成的。Q34 Q35 Q37都有可能。如说错勿怪

网友:
量测一下RTC(就是电池相关电路)包括32.768KHZ振荡器 试着拔音效或网卡试一下 然后就是加焊桥

网友:
信我吧,是IO71882坏了。我修过这个板子,故障现象一模一样,换了io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