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2-18):
电源板输出5V,12V,24V都有,开不了机如何检修
开不了机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不确定是哪块坏了,万一买过来不是哪块坏了,就亏了

网友:
开不了机是黑屏还暗光,还有检查数据是什么,屏线检查没有,电源指示灯怎样变化,麻烦说详细些

网友:
电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你测量主板个路电压是不是正常,基本上就是主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