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光450电路图

楼主(2013-02-18):
一台电脑的电源坏了,用的是先马超光450的电源,求索该型号电源的电路图,哪位大师可以提供.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没图,借鉴别的通用的图,原理相通。你看下它里面是什么集成块,找相应的电路图就可以。有些简单故障,比如,输出电容鼓包之类的,不用图,直接换了就好了呀

网友A:
要找一模一样的图纸太难了,只有找相近芯片的图纸参考。

网友B:
先将故障情况告诉大伙,也许有可能借鉴。

网友:
用的是494和339的IC电源.现通电情况下输出全无!二集成块上所有脚用万用表2.5V档检测,电压全无.
输出端的5档虑波电容全换下了!(因为手头有闲置的电容在)前面两个200V/820uf的大电容好象没问题有150V+150V的电压......,没有图就要逐个逐个元件拆查了,头大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将故障情况告诉大伙,也许有可能借鉴。

用的是494和339的IC电源.现通电情况下输出全无!二集成块上所有脚用万用表2.5V档检测,电压全无.
输出端的5档虑波电容全换下了!(因为手头有闲置的电容在)前面两个200V/820uf的大电容好象没问题有150V+150V的电压......,没有图就要逐个逐个元件拆查了,头大吖!

网友:
先解决辅助电源再说吧。(转载)
可以参照此资料进行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找一模一样的图纸太难了,只有找相近芯片的图纸参考。

用的是494和339的IC电源.现通电情况下输出全无!二集成块上所有脚用万用表2.5V档检测,电压全无.
输出端的5档虑波电容全换下了!(因为手头有闲置的电容在)前面两个200V/820uf的大电容好象没问题有150V+150V的电压......,没有图就要逐个逐个元件拆查了,头大吖!
请教大侠,给个招呀.

网友:
先查找5VSB待机电路,修好这个后,再说别的。

网友:
电源初级应该还有其他芯片,请细仔查找或上个图看看。

网友:
看看电源端的整流桥

网友C:
如果芯片上都没有电压,说明副电源没有工作,从副电源查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上都没有电压,说明副电源没有工作,从副电源查起。

zengwww,你好:
根据诸位大师的提议,我把高压侧的散热铝板卸下了,上面有3个管子;2个E13009开关管万用表10K档量好像没问题、另1个是5H0165R四个脚的不知什么器件,也不知怎样来判断好还是坏!
请给个方法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zengwww,你好:
根据诸位大师的提议,我把高压侧的散热铝板卸下了,上面有3个管子;2个E13009开关管万用表10 ...

5H0165R是电源模块,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模块的参数和管脚排列,测量接副电源变压器初级的一端与接地端的正向电阻,如果短路了就是损坏了。如果没有短路,请检查启动电阻有没有问题。启动电阻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接到300V电压上的那个电阻。

网友:
"二集成块上所有脚用万用表2.5V档检测,电压全无."从你这段话里看出,你这块电源是没有副电压5V.正常副电源启动后,集成块494的12脚应有8.5V以上的电压。你用2.5档来测没打表或没超出范围,说明这个电压没到达集成块494的12脚。所以下步工作重点查副电源这部分。

网友E:
这是辅助电源IC,具有开关管的功能,四个引脚分别是1为GND,2为DRAIN,3为VCC,4为FB,给个参考电压值,1接地 2开关管漏极300V 3电源供电16.48V 4反馈控制0.43V 。上电测量4个值(这是电源初级要小心)。看5H0165R的好坏和VCC供电线路,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辅助电源IC,具有开关管的功能,四个引脚分别是1为GND,2为DRAIN,3为VCC,4为FB,给个参考电压值,1接 ...

xiahaifa:你好!
有劳了,根据你给的参考电压值,我测了一下只有2开关管漏极上测得300V电压, 3、4脚上无一点电压,从300V到3脚的2个26K的串联电阻是好的,3脚上建立不起电压,是否说该IC已坏了。请教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iahaifa:你好!
有劳了,根据你给的参考电压值,我测了一下只有2开关管漏极上测得300V电压, 3、4脚上 ...

这个IC可以认为是好的,关键是3脚要有供电,IC才能工作,要跑3脚的供电线路,其中启动电阻和供电三极管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IC可以认为是好的,关键是3脚要有供电,IC才能工作,要跑3脚的供电线路,其中启动电阻和供电三极管是 ...

与3脚相关联的就二路,一路是2只26K电阻串联接300V电容,另一路是通过二极管反向接一22欧姆电阻到辅助变压器。涉及的3个电阻、1个二极管都好的呀。我搞不懂问题在哪了?
想想高压侧的元件也不多,数了数总共才24个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于是再接再励一个不拉,全部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讨教了,接着怎么弄!

网友:
你要先把副电源修好了、问题应该就没哈了!还有5V3.3V12V的滤波电容要换了

网友:
这个启动电阻应该是240K才对,请查明。

网友:
回19楼,
我打字有误,从300V到3脚的那2个串联的启动电阻是260K的,键盘输入时少了个0,变成26k了。抱歉!
我想待有空,去电子市场觅个5H0165R用替换法试试看再说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个电源,前几天刚坏了,3.3v输出只有2v多点,如何处理啊

网友:
RE: 先马超光450电路图(修理过程)

     在疑惑过程中,我还是去电子市场觅了个5H0165R电源模块替换上,通电后有了5V的待机输出,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转动,再测12V、5V、3V、-12V、-5V全有了。啊!好激动(菜鸟第一次尝鲜成功)。
     于是拆卸临时的接线后套上外壳恢复原貌。再插上电源线短接绿线和黑线风扇又不动了,再用万用表测量电压都没了,5V的待机电压很低只有2点几伏。
      静下心来,思索了整个过程唯一改变的是;维修的时候为了方便及保险原来插电感线圈处插上了一个小灯泡限流的(网上许多大师传授的经验),现在没了这个限流可能低压侧电流偏大过流保护了。相通后,就又重新拆开想这下要量一量494的输出数据.......。
      可是等494还没测,在量前面辅助电压5H0165R时不小心二脚间爆了一下把这个模块给报销了,好在我采购时多购了一个替补的,这个折腾啊,(最怕的是卸散热板了要焊的脚实在太多了)待重新装上已是夜里10点了,通电怪事来了,5V待机电压有10V多在10V~12V之间万用表指针不停的晃动,那300V输入的脚端测上去指针也晃。赶快断电。
     菜鸟又没辙了,求教大家了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