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T23A

楼主(2013-02-18):
有一台24的TCL机子,主板型号为MT32A,无背光,指示灯为绿色,按开机按键无任何反应,12V,5V都有,请问大家如何下手是LED的机子

网友:
电视机不清楚了  期待答案

网友:
先把高压的供电短开,看看按键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好办事了。

网友A:
查下LED 升压有没输出  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 VCC 开启 ADJ

网友:
是不是按键不起作用,检查按键板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LED 升压有没输出  升压电路的工作条件 VCC 开启 ADJ

升压输出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输出多少伏

20v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