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8LT-M LX 诊断卡跑 EC

楼主(2013-02-18):
华硕 M4A78LT-M LX主板 诊断卡跑 EC 什么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抓不到内存,EC

网友:
内存没过 现查供电然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看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桥的问题机会大。。。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尤其是SPD电压

网友:
碰见过没修好

网友:
兄弟  麻烦你帮我测测 声卡IT1708S 供电电压 和边上的小三极管和双二极管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5458-1-1.html 请看这里 谢谢
我这板好的  就是声卡坏了 有测的可以找我

网友:
  开机就EC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