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楼主(2013-02-18):
  上稳压电源电流到0.5左右   电压都正常   看论坛的说是BIOS问题  刷了两次也没好用  北桥是GL40的 集成的   南桥我换了 EC也换了  还是老样子  师傅没个点建议

网友:
你这样很难解答的。有很多钟可能

网友:
要是0.5的电流没有变化的话,说明CPu没有工作,一般是北桥问题多些

网友:
上CPU假负载,看看时钟,复位,PG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我修的一台是0.6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