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不能用了求解

楼主(2013-02-18):
我用的是USB的键盘鼠标,昨天突然不能用了。开机是键盘灯只闪一下就熄了,鼠标灯一直亮的,USB应该是好的,U盘可以读,USB音响也可以用。

网友:
那就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那你先整个好的键盘试试

网友:
不是不能用了。估计是死机咯。

网友:
换套键盘就可以了,有的是键盘线断了!

网友(2016-09-12):
楼主要的答案肯定不是“换个键盘鼠标”这样的回答。键盘鼠标坏了不会出来问的。
今天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USB键盘鼠标不能用,PS/2能用。看线路测USB接口附近电容器有无电压,如有供电那就可以猜测是程序问题,开机时键盘鼠标驱动程序未加载成功,或者是BIOS USB设置没开。用PS/2键盘进BIOS设置,把USB键盘鼠标项打开。再不行就重新刷个好BIOS程序。
还是不行,那换I/O芯片。如果。。。。。。还是不行,换块主板吧!不想?那下载主板图纸,慢慢的去查USB接口线路吧!

网友:
查一下USB接口的数据 供电 时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