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花屏故障 高手门进来下吧

楼主(2013-02-18):
     E4300   两条 2G/1333   双通道 4G    内存  G41 主板
  现在是电脑开着不定花屏,   换地方不关机 48小时测试,无问题    显示器和主机分开测试  一点也没事,  拿回去就说是花屏

是哪里问题,   中间说花屏,以为显示器没问题,就出在主板集成显卡上,  把主板换了一块       客户那回去说还是一样,,,,同志们  是是显示器的问题吗

网友:
补一张图片,在网上找的   大概就这样花

网友:
最好提供一下实际花屏的图片,还有就是花屏后,关了显示器重开能正常吗?还是关了重启电脑才会正常,说的明白点

网友:
开机中--打开音响--花屏- 自动重启--死机  手动重启 --一切正常(现在基本都是先开音响再开机或电脑开机后等一会在开音响)  我没去查但估计是音响的音频线路有问题 换别的主板也是这样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内存的到问题多一些,或是北桥

网友:
这是实际花屏图片

网友:
现在估计判断不是显示器问题了,因为花屏前在看电视,花屏后就没声音了,花屏不动电脑,不到10份钟自动重起了     重起后又没问题了    就是不一定哪天花下屏,  应该是内存问题吗?  电脑插的是两条2G/1333威刚 单面颗粒的内存   共 4G  昂达G41的主板

网友:
如果换成单条4G  的怎么样

网友:
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问题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电源的。有些地区的电压不够。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电源的。有些地区的电压不够。换个电源试一下

家里电压 210V  209V      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电压 210V  209V      低吗

我这里有是220V,主要看电压稳不稳定的,有些品牌机就有挑电压的。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第一内存你插单根测试一下...

第二你的显卡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如果是独立的话,你把显卡插到其它主板上面测试一下是不是有花屏现象?如果在其它主板上面不花屏,可能是显卡和主板不兼容?

第三你测试下电压,如果电压要是有问题的话,找个质量好点的电源测试下看看

第四,如果你用的是集成显卡的话,还这样的话,就是以上问题你已经排除过了,还有花屏的现象,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了...(当然,昂达主板的问题本来就多..)

第五,如果你要是用集成显卡的话,你可以加一个独立显卡测试下看看,可花屏!

网友:
我觉得是那山寨显示器的问题  前两天自己组装一液晶电视也那样

网友:
受磁场环境影响。

网友:
花屏大多数问题都出在显卡及显示器上!!你可以把显示器换到别的机器上测试,从而缩小结果范围!!

网友:
检查过电源吗?前段时间碰到一台机子就是这样,关机再开就花屏,最后才发现电源风扇不转,里面有电容鼓包,更换后显示正常

网友(2013-03-26):
显示器问题吗?

网友:
你客户是不是装了独显,ATI显卡老容易坏成这样,都无法可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