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请教高手。

楼主(2013-02-18):
客户送修时说是摔过了,壳子有断的地方,插上稳压电源电流为0.7--0.9-1.1A之间跳变,看来能亮机了,还是不亮。显卡供电1.8V有,1V有0.89V,用示波器测量BIOS的1,2,5.6脚都有波形,加焊显卡N10M-GS2-S-A2,还是不亮机。用140LED屏试机还是不亮,请教高手下一步怎么修??是不是显卡下面的焊盘有掉点了呀??

网友:
先刷下BIOS

网友:
刷个BIOS了吗?

网友:
物理损坏还是先查 断线和脱焊 你这个电流 建议你从新焊一下一下内存接口的针脚

网友:
一般北桥显卡下面容易掉点的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显卡加焊过了,北桥没有加焊,一会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等待北桥结果

网友:
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看看显卡的条件,。如果不行就拿下显卡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坏的吧,这电流不会弄啊

网友:
USB供电正常,显卡1.8V和1V供电正常。一会上班了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机器有硬伤 肯定不能 按常规的维修套路 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北桥加焊过了,没有好,决定不修了,让客户换板子算了,这不是按常规能修好的,壳子都摔破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观察一下北桥和CPU座吧,摔过的特别容易虚焊,分别用手压牢了再点机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啦!!!不过是Y450。。。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摔过的机子难弄、、不稳定呀,看看有没有那个部件掉落,还是断裂。。。。

网友:
遇到个和楼主一样的机器 现象都差不多  是右边的usb接口短路了 我的以解决  不知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不是USB的事,机子是摔破的,USB两路5V都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台机器看电流是内存没检过去,内存条件查了么?另外有报警声么?

网友:
先查下USB口

网友:
内存 显卡没有过吧  那板坏的多

网友:
另外这款显卡也相当爱坏

网友:
摔过的机子有点麻烦哦,实在难修怕是底板脱点了。

网友:
PM45的北桥很容易脱焊,建议你试试看

网友:
北桥我加焊了还是不行,呵呵

网友:
加焊一般来说是不行的,不知道你用什么加焊的?北桥个头有点大,最好拆下来重新植锡!

网友:
三温区的BGA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