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可以用笔记本通用高压条来测试吗?

楼主(2013-02-18):
现代Z201的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亮的一瞬间也比较暗,但看能看到图像,灭了就一点也看不到,灭的时候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正常一直绿色。如何确定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我想接根笔记本通用9-20V的高压板去单独测显示器的两根灯管亮不亮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高压板只要接12V和地线就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但要把压板上的启动角和电源地接上才行

网友:
可以啊,要改动一下的

网友:
可以,有的卖,9块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