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liant DL320e Gen8一片板子,奇怪的现象,求指点!

楼主(2013-02-18):
背景~~~:HP Proliant DL320e Gen8一片板子,CPU座是1155,Sandy Bridge和Ivy Bridge的CPU都可以用。
问题描述:有这么一片奇怪现象的板子,装一个CPU可以正常工作(这个CPU我们叫A,频率3.6GHZ)
                 装跟CPU A相同型号,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CPU(这个CPU我们叫B)却开不起机。
                 我又换个频率为2.7GHZ的CPU(这个 CPU我们叫C),还是开不起机,现象和装CPU B时一样。
采取过的动作:更换BIOS,现象依旧;
                       重刷CPLD,现象依旧;
                       PCH之前跟换过。
求高人指点,我要怎么做?

网友:
这好像是倍频的问题,我也有一个CPU只有一张板可以使其它板都用不了,那张板用其它的CPU也是点不亮

网友:
品牌机的兼容性不好,可能是硬件不兼容吧

网友:
挑哇,有的主板还挑内存。挑CPU的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