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330,一半黑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3-02-18):
三星sa330 红色的led19液晶。一开机,右边这部分抖动,过一会,屏幕右边一半就黑屏了,如图,是屏坏了吗?还能修不。

开机还是好的,大概30秒后就这个样子了,手指压压上面链接液晶面板的排线也是一样。

重新开显示器又是好的。一调到红色,黑色,右边就开始变这样,蓝色白色都ok

网友:
没救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可以修  专业的设备加技术就能根本性的解决

网友:
深圳太远了哎,来回都麻烦哪。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屏的问题只能换没办法

网友:
换屏线试了吗 ,有些是因为屏线接触不良或是断了造成的。

网友:
三星的屏 , 冒似坏得挺多的 。 真是伤心

网友:
三星,联想就是爱坏屏

网友:
屏坏了,我有台三星的E1920,和你这个现象差不多!

网友:
专业修屏的可以修,建议是换过块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