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32wa 有正常图像,不过闪五颜六色的竖条时而横条

楼主(2013-02-18):
这种是屏的问题吗,还是驱动板的问题,闪烁的竖条就像那种有线的屏中的线一样,只是很多,大的小的都有,一直不规律的闪烁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不出个所以然的 不如一试 换块板子点屏就知了..

网友:
没有万能板啊

网友:
屏线换下试了吗,跟驱动板没多大关系,不是线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屏线看看和驱动的关系不大,如果不行估计屏坏的面就大了

网友:
电源板供电不足,我修过一个和这个一样的毛病,显示器型号也一样

网友:
百分之一百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 驱动   屏线  滤波电路出问题都可能会这样  我这里一台华硕19寸 两边正常中间全是红色线条还不稳定  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