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别 wes50 里面一元件

楼主(2013-02-18):
型号 T1030600 烙铁里面的 和供电在一条线上 怀疑是可控硅 不知道对不对 用蜂鸣档 正反测量两边引角数值一样(阻值极小) 中间的角和两边不管怎么测都是无穷大(蜂鸣档) 是不是坏了呢? 有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
看来这种烙铁很少人用啊 那个原件是双向可控硅 10A 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