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暗屏

楼主(2013-02-18):
来时暗屏,有图像,测试灯管是好的,换通用高压板后点一下就掉电,屏幕都没显示,,是怎么回事啊,开启信号我接的是屏的供电。通用高压板确定是好的

网友:
貌似DELL的都比较挑,高压不知道也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这样的话就是有短路啊,打一下对地阻值,不是改的通用高压么,看接哪个点就掉电

网友A:
接开启掉的,接的事屏供电,但测阻值正常

网友:
是不是露电保护了

网友:
有时候 保护了 就不亮哦

网友:
不会是通用高板电压不对吧,你用的是多少V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开启掉的,接的事屏供电,但测阻值正常

那如果接原来的那根供电呢?是不是后面没有断开

网友:
一般暗屏:如果灯管正常的话,无疑是高压板引起;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是供电和控制没有接正确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