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南桥芯片虚焊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18):
我有一台索尼S115EC的笔记本,已过保修期,近半年以来正常无法启动,加热南桥芯片散热片后能启动了,现在加热也不行了,应该是南桥芯片虚焊了,小地方没有做BGA的维修设备,有没有应急办法启动电脑用啊!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3-2-19 15:40):
维修回来了,无用!

网友:
没有BGA   那你有没有风枪的   但是要看你的技术了  用风枪烤不好就废了

网友:
用风枪均匀吹五分钟试试

网友:
用热风枪加焊桥需要一定经验的,楼主小心一点

网友:
用热风枪45度角斜吹,不过不是很保险。上次我就吹坏一块!

网友:
没有BGA
那只能用风枪吹了

网友:
最好送去有BGA的地方维修一下吧!不要节约那点钱钱了!

网友:
是不 是用手按着就好了  是这样的话只有用BGA加焊了

网友:
谢谢LS几位,还是有机会拿去维修店吧,万一吹爆就亏了...

网友:
相信自己的技术的话就用热风机试试

网友:
回来了,拿去维修站,维修员说不是虚焊估计是芯片损坏,我加热散热片30-50秒左右能启动,但按压芯片不行,拿放大镜看55芯片边角有一微损,如果是损坏的话为何加热又能启动?他那里暂时也米有H55芯片,没办法折腾一圈又回来了,路费扔了一堆,各位大仙判定一下这个是什么故障,到底要不要更换?报价350啊还不一定型号:VPCS115EC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hm55的错,有可能是hm55下面的PCB或者是电容漏电。

网友:
用风枪再吹吹就好了。

网友:
风枪吹,时间不能过长,可以考虑高温度低风速,以免吹飞周围元器件或把桥电路里面的锡吹短路了就废啦。吹个几十秒,不行等板冷却完再吹久一点,循环渐进安全点

网友:
学习学习大家参与一下

网友:
等公司开工后吹吹试试,吹爆了直接淘一块板子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