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431笔记本,最近屏幕黑屏,但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3-02-19):
hp3431笔记本,最近屏幕经常黑屏,但可以进系统,有时屏幕合上再打开可以恢复显示,

有时点亮状态会有轻微的明暗变化。合上再打开屏幕时、屏幕明暗变化时会有明显的电流声。

请问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或者是连接高压板和主板的连接线的问题?个人估计 连接显卡的排线应该没有问题吧,主要是灯管不亮。

————————————————————————————————————————————————
下午出现新情况,屏幕怎么也不亮了。

屏幕能显示文字,但屏幕特别暗,只能用手电照射屏幕才能勉强看清桌面文字。

补充内容 (2013-2-21 20:46):
最新情况:
排线和高压板买回来了,换上排线,灯管亮了,现在稍有点不如意的是屏幕过一会儿时间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明暗闪烁。其他一切正常,看看这下子电脑又能用上多久。

补充内容 (2013-2-22 09:33):
最最新情况。昨晚换过线后启动多次、盖板开合多次,屏幕都亮的,没有问题。今天早上开机又暗了,盖板开合时屏幕闪一下就没了,还是灯管不亮。现在只好外接显示器用。请问怎么回事?昨天换下的线检查确实断了的。难道

补充内容 (2013-2-23 16:51):
已经找到原因。灯管左侧焊点和金属外固定架间绝缘出问题了,漏电。导致灯管不亮(昨晚检查看到电火花了)。

灯管部分不会拆,看来只好找专业人员了。心疼钱啊。

补充内容 (2013-2-24 15:52):
换好灯管了。

网友:
你看看屏是三星LED的吗   如果是你应该先排除一下灯管  三星这个屏问题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A:
屏幕还没拆,软件检测
项目        数据
显示器属性
显示器名称        即插即用监视器 [NoDB]
显示器 ID        NVD0800
型号        Nvidia Defaul
制造日期        第45周 / 2002
序列号        无
最大可用屏幕        32 cm x 20 cm (14.9")
图像宽高比        16:10
水平扫描频率        29 - 49 kHz
垂直扫描频率        0 - 60 Hz
最大像素频率        80 MHz
伽马值        1.00
电源管理模式支持(DPMS)        Standby, Suspend, Active-Off

NVD0800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显示屏。

网友:
换个屏是哈撒

网友B:
建议换屏试试。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屏试试。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没有那个条件。我是自己的笔记本,不是搞维修的。只是会动动手,想省点钱自己修一下而已。

网友:
不要越搞越坏哈

网友C:
估计是高压板!!!小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高压板!!!小心

现在新的情况是,屏幕能显示文字,但屏幕特别暗,只能用手电照射屏幕才能勉强看清桌面文字。

网友:
可能是屏线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还没拆,软件检测
项目        数据
显示器属性

拆开来 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的情况是,屏幕能显示文字,但屏幕特别暗,只能用手电照射屏幕才能勉强看清桌面文字。

你又不是维修的  那你怎么搞  这个就要看了  灯管和高压很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又不是维修的  那你怎么搞  这个就要看了  灯管和高压很有可能

排线和高压板买回来了,换上排线,灯管亮了,现在稍有点不如意的是屏幕过一会儿时间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明暗闪烁。

网友:
新问题,修好后又暗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条件。我是自己的笔记本,不是搞维修的。只是会动动手,想省点钱自己修一下而已。

你还是让做维修的吃点稀饭噻,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话,维修的就饿死了!

网友E:
回的专业点吧,冷阴极背光,及其高压部件故障!!!!!!非专业人员,自行解决问题,会扩大故障,造成人身伤害!

建议找专业人员检查后,更换损坏老化的冷阴极背光,及其高压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的专业点吧,冷阴极背光,及其高压部件故障!!!!!!非专业人员,自行解决问题,会扩大故障,造成人身伤害!

建 ...

已经找到原因。灯管左侧焊点和金属外固定架间绝缘出问题了,漏电。导致灯管不亮(昨晚检查看到电火花了)。

灯管部分不会拆,看来只好找专业人员了。心疼钱啊。

网友D:
是不是三星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三星的屏

是三星屏。用了5年灯管才出问题,也算争气了。现在已换好灯管。正在上网。

网友:
都说了 是灯管问题  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2013-05-26):
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管

网友:
自己拆吧,很简单的

网友:
呵呵,厉害啊,还是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