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里有这种的排线座。。。。。。

楼主(2013-02-19):
原装 HY8924-01 FDK24932(02)  逻辑板型号

网友:
又开始看不见图拉  无奈呀  看不见图像这种帖子 神仙也没法回答!!!

网友:
日本的····· 以前搞过一个NEC的·直接把排线坐拿掉 把排线焊上去了. 45针0.5间距····焊了半小时.是日本1999年产的液晶.

网友:
没见过!飞线吧!!

网友:
耐心点,慢慢焊吧,,

网友:
我的天啊  慢慢汗 那就死定了。。。。。。。。。。。。。。

网友:
那种排线不一定可以焊,可能塑料不耐高温,要试一下才知道,最好放弃,或者飞线,但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不想焊线,那只能在旧板子上找了,,只有早期的板子上有,,

网友:
试过一次想焊上去的,但是不成功,以后都不搞他了,好蛋痛

网友:
这是FPC连接器,可以淘一个。没多少钱的,间距不一样,针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