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块m2n68板子!

楼主(2013-02-19):
原来进不去系统!焊北桥后能进系统,运行正常,但装迅雷装不上提示内存00000014读取错误!换系统故障依旧!惆怅中无解求思路

网友:
问题找到了!有与前边修的人上硅脂上多了,修时候不注意碰到cpu坐上了,该死的硅脂让cpu针与针短连!擦掉插上一切OK

网友:
少尚硅脂。。。。。

网友:
硅脂有时候还是少点  合适就OK

网友:
硅脂也能引起着毛病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