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型号W1942ST

楼主(2013-02-19):
     顾客描述雷打掉,LG型号W1942ST   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测电压129V左右,整流桥出来无电压,测22V供电短路。修显示器不精,22V短路应该查哪里,拆了几个电容稳压二极管还是短路,无从下手了!

网友:
应当与数据无关,,

网友:
高压板上,尤其是像4525类的复合MOS管